PB5.0无法生成eboot.nb0文件

楼主:
我的工作机是XP professional+sp2,安装的是PB5.0,但是新建一个PB工程,成功编译,确没有生成eboot.nb0文件,而同样的操作在我自己的机子上是可以生成eboot.nb0.

网友:
查看一下是否有eboot.bin文件生成,如果有,可以使用cvrtbin命令生成nb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1、把工程目录和PB放在同一个磁盘下。
方法2、使用WinHex或UltraEdit等十六进制编辑器修改“\WINCE500\PUBLIC\COMMON\OAK\BIN\I386\romimage.exe”文件,把偏移地址0x25a7b上的“6A  01”改成“6A  03”

非常感谢,弄了一上午都不知道怎么生成nb0,原来是这样的。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