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EVC下,如何编写主窗口的最小化和还原啊?

楼主:
各位大虾高手,请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可以做成最小化为托盘程序,其代码和VC语言的一样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多的是.我也是刚做完最小化成托盘程序.就一个函数就搞定了
Shell_NotifyIcon(NIM_DELETE,   &tnid);不懂就查这个函数.或不懂再联系,

网友:
把程序结构改一下,使用MFC的View/Document形式,MFC会帮你把最小化、最大化、还原都做好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Dialog,可以调用ShowWindow(SW_HIDE)函数,隐藏窗口,然后双击右下方图标,就可以还原了。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
感觉独孤先生的指导比较浅显易懂.402说得拖盘什么的程序,很深奥哦!

网友:
测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
用托盘程序可以添加窗口程序(应该是对话框窗口)到任务栏上.但是,调用ShowWindow(SW_HIDE)函数以后,窗口和任务栏一起隐藏了.怎么点也搞不出任务栏和开始菜单.不知道怎么回事.
偶在BOOL CHomeScreenDlg::OnInitDialog()函数中放了:
        NOTIFYICONDATA   tnid;
                tnid.cbSize   =   sizeof(NOTIFYICONDATA);
                tnid.hIcon   =   m_hIcon;
                  tnid.hWnd   =   hWnd;
                  tnid.uFlags   =   NIF_MESSAGE|NIF_ICON|NIF_TIP;
                  tnid.uCallbackMessage   =   WM_MY_NOTIFY;
                  tnid.uID   =   IDR_MAINFRAME;
                 _tcscpy(tnid.szTip,   TEXT("Click Here!"));
                 Shell_NotifyIcon(NIM_ADD,&tnid);
在最小化按钮函数中:
      void CHomeScreenDlg::OnOK()
{
        // TODO: Add extra validation here
        if(MessageBox(_T("Are you sure to exit?\r\n 确定要退出吗?"),
                _T("警告"), MB_YESNO) == IDNO)
        {
                ShowWindow(SW_HIDE);

                        return;
        }
        Cleanup();
        CDialog::OnOK();
}
回调的消息函数是:
void CHomeScreenDlg::OnCLickHereMessage(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UINT uID;
        INT uMouseMsg;
        POINT pt;
        uID=(UINT)wParam;
        uMouseMsg=(UINT)lParam;
        if(uMouseMsg == WM_RBUTTONDOWN || uMouseMsg == WM_LBUTTONDOWN)
        {
                switch(uID)
                {
                        case IDR_MAINFRAME:
                                GetCursorPos(&pt);
                                ShowWindow(SW_SH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
请高手指点,怎么可以实现最小化,而且又能使任务栏可见?

网友:
最小化终于搞定了也,是我的代码问题...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