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机彩信收发源码

楼主(2007-09-25):
求:PC机彩信收发源码
如题!我公司想开发一款通过GPRS Modem在PC机上进行彩信收发的软件,寻求合作。
MSN:commcomponent@hotmail.com
彩信
源码
GPRS
开发

网友A:
这个其实关键是要看你采用什么协议来做了。现在不是有些模块有内置彩信协议,这样外部的开发其实就用几条AT指令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的!

网友B:
谢谢讲解。现在关键是我对彩信协议不熟,您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C:
这个真的还不好说,因为现在出来的几款带彩信协议的模块其内部协议都不一样,外部都有些自带的东西。。所以这个很麻烦。。。只能说是利用其现成的,你自己外部做一些简单的开发就好了!

网友D:
那请您推荐一些模块好吗?网上这部分资料挺混乱的。
我本来想打分的,可是输入分数后系统询问是否结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敢贸然给分,怕没法回复了。

网友E:
呵呵,可以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这个地址的:http://www.xmlenz.com/pro_more.asp?ArticleID=155
你想要代码的话,我这边也有一部分,是用JAVA写的,不全。。

网友F(2009-08-29):
我也做类似的什么 使用java做的。现在遇到了一个解析彩信文件的问题 。
可以建议楼主去Nokia的官网去看看。会有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