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100分: eVC4.0 新建一个工程,不能选择CPU

楼主:
问题:
eVC新建一个工程,CPU类型列表全部是灰的,不能选。

环境:
windows 2000 SP4 English

安装顺序:
1.activeSync 4.5
2.eVC4 (顺带安装了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3.eVC4 SP4
4.Windows Mobile SDK 2003

还有,打开eVC4.0 的 options->tools->directory,eVC4异常退出.

谢谢!

网友:
换XP系统试试吧,现在好像很少有人用2k吧!所以你的情况大家不好说!

网友:
先装sp3,再装sp4试试。下载evc时说明文档上这样写的,不知和你那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说明楼主安装过程有问题,卸了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些类似的问题,上GOOGLE搜一下,有答案。

网友:
你只安装了standsdk当然CPU的选项是灰的,你必须安装相应CPU对应的SDK呀,要将安装的SDK和EVC安装在同一个分区中,且默认的他路径(除盘附可以改变).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试试,我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之后好像好了点,另外楼上的说法应该也是很有道理的,你可以试试!^_^

网友:
是 norton 不让执行 windows script.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