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我了,各位大虾看看到底怎么解决

楼主(2007-05-17):
急死我了,各位大虾看看到底怎么解决
我在build os之后,在build.log文件中看到一下两个错误,怎么解决啊?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l3aud32s.lib'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DirectX
大虾
PUBLIC
,
return
,
error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说指定的目录下不存在指定的目标;第二个错误是说NMAKE调用命令或者程序失败,0x2是返回的退出码。

网友B:
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网友C:
看看这个文件: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l3aud32s.lib存生不存在?

网友D:
这个文件不存在啊

网友E:
我的名字就叫"急死你",呵呵

网友F:
就只用重新编译directx吗?

网友G(2010-03-06):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3/06/5351299.aspx
我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