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VB和GPIB的通信?

楼主(2007-02-01):
求助:怎样实现VB和GPIB的通信?
求助:怎样实现VB和GPIB的通信?
如果有懂得N88BASIC的人请联系我QQ:4270169
通信

网友A:
GPIB 是什么 通用IO口么?
如果是,就可以地,VB 里调用汇编来直接对IO的虚拟地址操作
就ok了

网友B:
IEEE488标准,有时也被称为GPIB,是一种在ATE系统中用来连接计算机和仪器的总线接口。可以调用汇编吗? 那怎么调用呢。没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C(2008-05-01):
接分是王道!

网友D(2008-07-23):
没人回答吗?

网友E:
这个要看你控制的是什么设备我做过控制频谱分析仪,就是写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写上层应用程序吗?找张卡就完事了,我用过gpib

网友G(2008-08-22):
看来是沉了。。
用过agilent的仪器,有GPIB的驱动和各种库,头文件。可以直接在程序中调用各种函数完成需要的功能的。
我看楼主是不是需要选个合适的GPIB设备,然后和厂家联系,一般会有需要的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