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方式为什么会改了图标呢

楼主:
快捷方式的运用:如果要在CE平台的桌面上显示一个程序的快捷方式,实现步骤为:

  1、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在开发机上用记事本一类的文字编辑软件写入字符格式为:长度#路径。其中长度为路径的字符个数。

  例如“16#\windows\abc.exe”,注意路径中空格也算在内。完成后保存为ASCII码的扩展名为.lnk的文件。

  将此快捷方式文件*.lnk复制到%_FLATRELEASEDIR%下,也就是PB编译的所有文件存放的目录。

  2、在project.bib中的FILES部分下按FILES的格式键入字符。例如:

  FILES

  abc.lnk $(_FLATRELEASEDIR)\abc.lnk NK S

  3、在project.dat中指定abc.lnk文件所存放的位置。例如:

  root:-Directory("\Windows")

  Directory("\Windows"):-Directory("LOC_DESKTOP_DIR")

  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abc.lnk","\Windows\abc.lnk")

//====================
我按照以上方法将abc.exe可执行文件放到了桌面上. 但发现图标变成了一个文件夹式的图标. 为什么会改了图标呢.

网友:
桌面的路径包含了空格,明显是被截断了,你放一个不包含空格的路径试试看。必须按有空格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