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不能用强制转换,想将结构体内所有元素转化为unsigned short int型元素

楼主:
typedef struct userinfo
  {
   char[10] username; //用户姓名
   long user_serial;  //用户标示号
   float user_fee;    //用户消费额,两位小数
  } a;

1. 一个char是按8位存放的,能不能2个char拼成1个unsigned short int来存放?
2. 一个long是32位的,能不能拆成2个unsigned short int?如何拆呢?
3. 一个float是32位的,而且是有精度要求的,能不能拆成2个unsigned short int存放呢?如何拆呢?

   如果在转化完成后,能不能再转化回来呢?

网友:
LZ如果以再底层一点的思考方式,
every is byte!!

不关注数据类型的表现形态,仅仅看它的字长,那么,进行转换的时候,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要注意的就是它们字节顺序...

看一下你的芯片的体系结构和C编译器的说明,这就可以很快解决了..

网友:
底层的操作基本上都是按照比特传输,也就是说你无需关注字节之间的转换,传输到另外的终端定义类似的结构体,接收数据就可以。

网友:
除了第3条不好处理外都可以用共同体,干吗用结构体呢?

网友:
用union?
struct userinfo
{
    union
    { //用户姓名
        char username_b[10];
        unsigned short username_us[5];
    };
    union
    {  //用户标示号
        long user_serial_l;
        unsigned short user_serial_us[2];
    };
    union
    {//用户消费额,两位小数
        float user_fee_f;
        unsigned short user_fee_us[2];
    };
}a;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应该不能用union的吧,用union不能同时操作的吧

用指针强制转换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强行拆
(unsigned short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