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帮助!!!!

楼主:
我有一个内部测试机器的系统,有两只表:一只电能表,一只热能表.热能表有RS232接口,已经有软件支持了,接入电脑后运行软件就可以读取数据了,而电能表<正泰产品:DTS(X)666,3*220/380V,10(40)A> 只有RS485接口.现欲将两个表的软体整合成一个软件,并要求达到如下功能:
    将测试的负载接入系统通电后,在电脑上点一个键,同时读取两只表的当前数据并存储,测试的负载断电后,同样在电脑上点一个键(或定义一个时间段),再同时读取两只表的当前数据并存储.之后将后一次读取的热能数据减去前一次读取的热能数据之差再去除以
后一次读取的电能数据减去前一次读取的电能数据之差,此数值越小,说明所测试的负载性能越好.并将上述各项数据自动形成表单(显示测试时间)存储,亦可打印输出.
     以前我们是用人力分别从表上读取数据后再计算的,花时间也不精确,故请各位高手老大帮帮忙,看是否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万分感谢!
    请各位高手支持,可能的话烦请与我联系better-li@vip.163.com.重谢!!

网友:
想了一下,嘿嘿

弄一个单片机,要么用自己的串口+软件模拟串口或扩出一个.

要不弄三个!

呵呵

一个和PC通信,一个接转485,一个接232的

够了,剩下就PC的事了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个人一点都不懂这方面的知识.还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要开发这个软件容易吗?是不是有电能表的通讯协议就可以啊?谢谢!!

网友:
电能表好像是645通用协议,有没有一个读取数据的通用软件?恳请高手发一个给我,谢谢!!better-li@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