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eateFile失败

楼主:
Windows mobile 6 (vs2005)用CreateFile连续新建很多个文件,用模拟器来测试,共享pc机上的目录来模拟一个Storage Card目录
                        hFile = CreateFile(lpFolder,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NULL,
                        CREATE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
如果我的lpFolder不是建在//Storage Card,就没问题。但如果是,CreateFile会在循环建立文件到某一次时失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打trace或者debug语句看GetLastError是什么错误,然后再分析!

网友:
试过了,是这个错误
//
// MessageId: ERROR_ACCESS_DENIED
//
// MessageText:
//
//  Access is denied.
//
#define ERROR_ACCESS_DENIED              5L

网友:
代码方便发给小生吗?帮你看看?ryotyankou@gmail.com

网友:
首先确认有没有CloseHandle,再说了,FAT表也有文件数量限制。

网友:
建议:
既然是CREATE_ALWAYS
就不要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另外连续创建过程中,最好建一个,CloseHandle一个

网友:
在模拟器中没有Storage Card这个路径吧

网友:
有这个路径,是 share folder 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