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下保存执行文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5-31):
关于CE下保存执行文件的问题,求助!
请问我在我制订的CE系统中装了个软件(ICA CLIENT)为什么一掉电就没了??
怎么能永久保存呢??
我是先加的IDE驱动
在CE系统下能看到硬盘的每个盘符
这样我把那个软件安装放在一个盘符下
然后进CE系统安装,但是每次重启就得重新安装
执行文件
系统
安装

网友A:
和CE平台相关吧,楼主所用的机器不支持HIVE型注册表。
我没有用过硬盘做为存贮设备,但flash是不能保存的。需要保存时,需要其它存贮设备。
估计是CE每次启动时,都会对IDE硬盘进行分区的操作。然后将CE内核释放到硬盘中。所以安装的软件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