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42,UART2的问题

楼主:
    原来用UART0做调试端口,现在要调蓝牙了,必须把一般调试端口换到UART2。关闭了UART2上的GPS,也打开了UART0上的蓝牙。但是不管怎么配,UART2始终不通,手动在汇编里加了配置语句,但只要一读取GPHCON的值,就会halt。不知道怎么回事。代码大概是这样的:

ldr r0,=GPHCON
ldr r1,=0xfaaa
str r1,[r0]

ldr r0,=GPHUP
ldr r1,=0x7ff
str r1,[r0]

    ULCON2,UCON2,UFCON2,UMCON2设置的值都查过,没问题。现在主要就是卡在这个死机上。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网友:
咋就没人理呢。。。

网友:
在BSP里面修改一下,再重新编译BS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