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的串口中断

楼主(2007-07-18):
pc的串口中断
最近搞单片机和pc通信 想问pc机的串口如果有接受中断 用c 在dos下怎么编呢?
比如说在keil中有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这样有中断就可以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但是用c 在tubor c下如何实现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呢?
不啬赐教!
void
程序
如何

网友A:
可重叠的I/0操作,API函数来实现

网友B:
dos下直接用中断入口替中断矢量表里相应的条目就可以了

网友C:
若是在主程序发送接受 我倒可能会
但是 我想用串口中断接受 和定时中断发送
恩 那些pc中断好像还还不怎么清楚!
问题有
1 中断向量地址。int14异步通讯口的 表内位移为50-53 但我不知道怎么进去啊 就是说在c应该怎么写程序!
2 定时中断有该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