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W8051编译时的报错问题

楼主(2007-11-15):
[求助]EW8051编译时的报错问题
在给cc2430写程序的时候,编译时出现了以下错误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emDump" referred in ping_pong ( C:msstatePAN\obj\compiletest\iar51_cc2430\Debug\Obj\ping_pong.r51 )
我用了mensrt()
ping_pong.r51 是什么文件呢?
这个错误应该怎样解决啊?
error
程序

网友A:
menstr()介个是干嘛的?
我在编译这个例程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的...
哈哈哈哈
奇怪了...
那个PINGPONG不是,两个点把数据来回的递增后来回的传嘛
看懂里面的几个函数怎么用,就可以了
最终还是自己做事的...
嘿嘿

网友B:
memset(),刚才打错了.用来初始化明/密文数组和数据配置结构的结构体数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