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驱动中有什么办法像STL中的MAP那样存储,检索数据?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需要在驱动中保存数据, 而且每个数据都有查询用的关键字,请问可以用什么算法或方式来保存?
    比如:   需要保存字段 NAME ,  Address, 这2个字段, 其中NAME 作为查询时使用的关键字   .  对于这种情况,       使用什么样的数据存储算法? 请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
和用户态程序有区别么?不过是从存在用户空间变成存在内核空间而已,用户态程序该用什么算法,还用什么算法。

网友:
在驱动中也可以直接用STL,但你得注意一些,尤其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用普通的键值对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