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问题!

楼主(2007-11-27):
A\D转换器问题!
计数式和逐次逼近式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逐次逼近式不是从低位开始比较呢?
转换器
计数

网友A:
内部结构单元不一样
逐次逼近式->增加数字量 >DAC >比较 不相等返回
计数式 >积分>比较>计数...

网友B:
为什么逐次逼近式不是从低位开始比较呢?
----------
相当于二分法求解方程吧,这样快。
猜的。

网友C:
你猜对了,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有关通信原理方面的书,上面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