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C语言源程序转换成单片机用的汇编语言?

楼主:
RT.谢谢.

网友:
大家都成仙了!!

呵呵

...............................
你的程序呢?

另外,在简单的应用中,没法用到C的一些高级特性

C和ASM没大的区别,只是在设计理念上有点差异...

网友:
你干脆用编译器选项,生成SCR的汇编源程序就OK了,呵呵..

KEIL可以做这个

网友:
我是个菜鸟,对单片机和C语言基本上是一窍不通,能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
原则是:控制逻辑不会改变.

意思没变,只是表达工具变了.

抓住意思不放,然后去翻译C代码,不过C->ASM.要做的事还很多,像寄存器的规划哈什么的...

工作量不亚于一个熟练的汇编程序员进行重写.

网友:
还是初学的话,就完全没必要这样搞了

网友:
这是毕业设计,不得不搞的.

应该有比lbing7大大说的更方便的办法吧?

网友:
有把c语言放移植倒你需要的平台下
进行反汇编就出来汇编语言了

网友:
#include
sbit ksec=P3^0;
sbit kmin=P3^1;
sbit khour=P3^2;
unsigned char secshi=0,secge=0,minshi=0,minge=0,hourshi=0,hourge=0;
unsigned int num=0,sec=0,min=0,hour=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3f,0xxx,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main()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ET0=1;TR0=1;
while(1)
{display();
  keyscan();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void time0() interrupt 1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display()
{if(num==20)
   {num=0;
    sec++;
    if(sec==60)
     {sec=0;
      min++;
      if(min==60)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min=0;
            sec=0;
            }
         }
      }
   }
secge=sec%10;
secshi=sec/10;
minge=min%10;
minshi=min/10;
hourge=hour%10;
hourshi=hour/10;
P2=0xfe;
P0=table[secge];
delay(5);
P2=0xfd;
P0=table[secshi];
delay(5);
P2=0xfb;
P0=0x40;
delay(5);
P2=0xf7;
P0=table[minge];
delay(5);
P2=0xef;
P0=table[minshi];
delay(5);
P2=0xdf;
P0=0x40;
delay(5);
P2=0xbf;
P0=table[hourge];
delay(5);
P2=0x7f;
P0=table[hourshi];
delay(5);
}
void keyscan()
{if(ksec==0)
   {delay(10);
    if(ksec==0)
      {sec++;
       if(sec>=60)
       sec=0;
       }
  while(ksec==0)
  display();}
  if(kmin==0)
    {delay(10);
     if(kmin==0)
       {min++;
        if(min>=60)
        min=0;
        }
  while(kmin==0)
  display();
     }
  if(khour==0)
    {delay(10);
     if(khour==0)
       {hour++;
        if(hour>=60)
        hour=0;
        }
  while(khour==0)
  display();
  }
}

如何转成单片机汇编啊

网友:
编译生成C的可执行文件,然后反汇编。

网友:
编译器 在编译时 已经自动生成汇编了 。PIC 看LIST 文件。 keil同2楼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吧,用keil编译出一个.hex的文件来,下载到单片机就行了撒
单片机不只是能运行汇编语言啊

网友:
很多工具提供了这个功能.

网友:
C编译器有这个功能. 或者反汇编

网友:
想干嘛呢?KILL就可以啊!

网友:
现在学校的老师真无聊,还要你这么搞
就按10L的兄弟说的做。
反汇编,让他看去,搞死他!

网友:
wu

请问能不能截图一下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说的真的没看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