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7-08-01):
LCD的显示问题
我用的5*8的点阵想显示自定义字符,我不知道怎么把自定义的字符写入CGRAM.
那个朋友做过的请指点一下.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8F4520 LCD是:LMB202DDC
我不知道

网友A(2009-09-26):
1。确认你的LCM可以自定义字符,并且里面有存储器。
2。检查你的地址是否设置正确。
这里有个demo代码,请参考。
http://www.topwaydisplay.com/Pub/AppNote/LM2028&TCB1335-AppNote-V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