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固件编程,定义描述符时的问题

楼主(2007-04-10):
关于usb固件编程,定义描述符时的问题
最近小弟我在研究usb固件编程,有一个疑惑,就是定义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的时候,其中的wTotalLength字段关于配置描述符的总长度时,为什么要进行高低字节交换。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就是方便机器处理

网友B:
这样怎么就方便机器处理了啊?

网友C:
USB的数据传输使用的是小端格式,可能LZ使用的MCU是大端格式,所以需要高低字节的交换。

网友D:
谢谢。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