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问题

楼主(2007-11-16):
小数问题
最近做个东西,要求通过键盘对小数进行修改,当然也有显示,怎么实现啊
东西
键盘

网友A:
将小数表示成字符形态的...
0.001然后显示相应的数字
然后相应的改变相应的位
确定后
用串转浮点函数,嘿嘿

网友B:
检测键盘输入(加或减,或只有单向)
修改对应的字符形态(单向情况下0-9循环)

网友C(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