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问个AMD的面试题,求解!
thelastzen
thelastzen

网友A(2007-11-21):
问个AMD的面试题,求解!
求下面的三个解!还有帮我指点一下,为什么会得那样的值。多谢朋友们!~
在ARM平台下,是什么结果呢?
char a[] = {1,2,3,4,5,6,7,8};
1, int *p; p = (int *)a;
2, p = (int *)(a+1);
3, p = (int *)a +1;
面试

网友B:
假如 a = 0
1 p = 0
2 p = 1
3 p = 4 ( sizeofz(int) = 4 的情况下)
这个是c语言指针运算的问题,和ARM,AMD什么的应该没什么关系。
指针加减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地址加减,变化的大小和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有关,lz找本c指针的书刊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嗯,多谢了,但这个题好像是问大小端的问题,这点我不太明白

网友:
一般说来,就是
char a[] = {1,2,3,4,5,6,7,8}; //这里a会有一个内存地址,比如说0x33244454
int *p;
p = (int *)a;//1.p指向了a,则p获得和a一样的内存地址 则p现在也是0x33244454
p = (int *)(a+1);//2.先把a后移(以它的类型char),就是1个bytes,p现在就是0x33244454+1 = 0x33244455
p = (int *)a+1;//3. 这个很明显是在a的源地址基础上增加一个1,1是int型的,所以是4个bytes,就是说p=0x33244454 + 4 = 0x33244458

网友D:
大小端嘛,那就是高前高后的啦

网友E:
这是一个指针转换得问题,原来存储得方式是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整型指针占4个字节,它所取得数据就是 01 02 03 04,在X86的little endian下面就是0x04030201,big endian下面就是0x01020304。
2,指针+1,就是0x05040302
3,指针+一个sizeof(int),就是+4,结果就是0x08070605
ARM本身big endian和little endian都支持,所以答案最好都写上。。。

网友F:
这个问题就是个大端小端问题,都写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