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一下有关ARM的开发问题

楼主:
想了解一下这个行业,但有很多问题不懂,想请教一下大家:
1.为什么搞ARM需要一块什么开发板啊?是不是为了测试用呢?那我有一个ARM的游戏机(NDSL),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测试呢?

2.我想在ARM游戏机上安装WinCE或Linux,不知道怎么安装?

3.ARM仿真器是做什么的?是不是相当于模拟器这类东西?

4.针对ARM开发,是用什么语言呢?C++,C,或是汇编?有些什么通用库吗?

网友:
1.为什么搞ARM需要一块什么开发板啊?是不是为了测试用呢?那我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测试呢?

开发板是为了让你学习常用的功能的...
ARM的游戏机(NDSL)理论上可以,你要找到程序下载口,然后找到控制方式...
也没问题...

网友:
3.ARM仿真器是做什么的?是不是相当于模拟器这类东西?
有标准的JTAG接口,它不是模拟器了.它直接取的就是芯片里的寄存器的值...

网友:
4.针对ARM开发,是用什么语言呢?C++,C,或是汇编?有些什么通用库吗?

一般就你说的那三种了,标准库是有的,一般还有一些厂家的第三方库

网友:
NDSL是否有JTAG接口。没有就不要了。建议最好买一块开发板先入门。400.00元也不贵。

网友:
非常感谢lbing7的回答,以及bigbat顶帖,不知道还有没有谁能再说说第2条,或是有没有有什么相关资料参考如何装Linux呢?

网友:
2.我想在ARM游戏机上安装WinCE或Linux,不知道怎么安装?

这个需要移植,可以找芯片厂商提供example给你
前提是你要花钱买他的开发板

网友:
花钱买WinCe,或可以移值的OS

网友:
NDSL好像使用的是ARM7,ARM7是不能使用winCE的,使用Linux也只能使用uCLinux,这和ARM7没有MMU有关系!
至于开发语言,汇编肯定是需要的,主要是硬件初始化。c/c++编译器都有。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让我解惑不少。不知道关于在这种ARM上安装Linux的步骤有没有哪位能再补充一下,主要是想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能一步步教的。

网友:
2.我想在ARM游戏机上安装WinCE或Linux,不知道怎么安装?
没有JTAG接口。就不行。我猜想一般的游戏机不会有bootload这类的软件。所以就不要打它的注意了。买一块开发板吧。可以省去很多事。

网友: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联系方式:027-87792427;E@mail:bb0912@163.com

网友:
在ARM上装Linux不是很难,但你要先熟悉ARM体系结构,然后找到相关的嵌入式Linux版本(uClinux ,ARMLinux等),修改里面的一些东东,寄存器,中断入口,内存映射啦等等,然后编译内核,烧录到ARM里,确切的说是Flash里,当然要通过JTAG把Bootloader先弄进去才能烧内核,接着搞一个文件系统放到Flash里,如果想要个比较好的界面,外接个LCD,用MiniGUI写个图形界面,最后写点什么应用之类的东西放里面就大工告成了。

网友:
回答的很贴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