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接口问题

楼主(2007-08-21):
i/o接口问题
I/O接口与I/O控制器的区别?
通常说的串口编程,与串口设备的驱动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通常都说对串口编程,而不是对具体的串口设备编程?(因为串口通用的原因吗?)
编程
接口

网友A:
在PC上,串口的设备驱动更底层,串口编程一般指编写应用程序。

网友B:
串口驱动是你能够使用串口open,read,write的基础,是内核态的驱动模块。
串口编程是在串口驱动的基础上,使用串口驱动定义了的open,read,write打开串口,对串口实现读写。
而具体的串口设备通常不需要特别编程,只需要通过串口传输数据,进行通讯。
Linux操作系统从一开始就对串行口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所以你可以认为串口是通用的。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答
那 I/O接口与I/O控制器的区别?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回答
那 I/O接口与I/O控制器的区别?
-----------
I/O接口控制器是I/O接口的一个部件.硬件上一般还有驱动,保护等等.I/O接口还可包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