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C中关于code的语法问题。

楼主:
最近小弟我在学习usb固件编程,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定义结构体或数组时,前面好像必须加上code,
code uint8 ProducterString[80]

我去掉code后编译是会出现'DATA': SEGMENT TOO LARGE 这样的错误,加上后才能通过编译,有那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小弟在此谢过了!

low

网友:
51的存储区域是分段的。code是代码段,data是数据段。data段比较小,装不下你的数据。如果你用了外部的数据存储器,可以用xdata。

网友:
code uint8 ProducterString[80];//加上CODE是声明这个数组的区域是放在代码区中,也就是rom里,只读的.

我去掉code后编译是会出现'DATA': SEGMENT TOO LARGE 这样的错误//这是默认变量定义的时候是在DATA区内,从单片机内存空间来说,它是在片内的128字节.这个区域自然很小,你一下就放80个,那当然别的地方就没法用了.

加上后才能通过编译,有那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加上后,这个数组变移到了ROM里,空间充足了,所以编译过去了.

其它的,如果你的这个变量要修改,那就得放到RAM里,但是默认是DATA这个空间太小,一般的单片机都有扩展的RAM空间通常是2K,它的空间声明符是:XDATA

你用那个试试,如果不用修改,为了省空间还是放到ROM里吧,反正是编译器物理它的存取,损失一点效率换得空间是值得的...

嘿嘿

网友:
豁然开朗,非常感谢两位。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