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简单问题:AT89s52的访问外部地址问题

楼主(2007-07-15):
高分请教简单问题:AT89s52的访问外部地址问题
我的硬件原理图如下链接:请放心打开!
http://www.dzjia.cn/html/jiejuefangan/20070619/24939_2.html
如图示:P2.7接到RC500的NCS片选脚上,这时我想要访问RC500的内部地址,我就应该先定义要访问的地址,如下:
#define Page_Sel XBYTE[0x7000] /* 低字节00为RC500的内部地址 */
#define Command XBYTE[0x7001] /* 低字节01为RC500的内部地址 */
#define FIFO XBYTE[0x7002] /* 低字节02为RC500的内部地址 */
对其操作如下:
if(Command == 0x00)
{
age_Sel = 0x00;
return TRUE;
}
问题如下:
1: 为什么地址一定要定义成0x70XX 其中'XX'为RC500内部地址 定义成其他不行 吗? 如:0X60XX .
2:如果把RC500的NCS引脚改接到P1.5的话,又应该如何定义访问地址??
链接
硬件
return

网友A:
其中,p2口我已经接了其他元件LED,按钮等等..所以想把NCS改接到P1.5脚上.

网友B:
实际上,我用的是SM5964单片机,硬件中,NCS是接在P1.5脚上的,P2口已有他用.P0接RC500数据线,按以上的定义,按图示的硬件,和已有的代码,用AT89S52是通过的,但用SM5964却不行.

网友C:
用0x60xx应该也可以。
如果接P15,则读写前先将P15清0,

网友D: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的QQ号,下次有问题可以请教一下你,谢谢.

网友E:
我没有QQ的,不过常来eeworld溜达,
有问题可以发贴啊,在这里比我水平高的人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