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用tftp烧写映像文件

楼主(2007-04-04):
无法用tftp烧写映像文件
PC机装的rh9,已经开通tftp服务。PC机用交叉网线和串口线分别与arm板连接。PC的IP地址设为192.168.2.111,DNS和网关都是192.168.2.1,开发板IP地址设为192.168.2.222,启动开发板后,无法使用tftp,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线
原因
ip地址
开发

网友A:
关闭防火墙没有?

网友B:
搞定了,不是防火墙的问题,IP设置写错了。谢谢。

网友C:
晕。。。。。。低级失误

网友D(2007-08-16):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Kernel panic: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你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E:
设置一下init

网友F(2007-10-10):
恭喜lz搞定

网友G(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