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跪求VHDL2位计数器代码!!!

楼主:
实现2位计数器,在七段译码器上以十进制显示:0、1、2、3、0、...。时钟信号使用83管脚。采用自动机状态转换方式设计该计数器。

网友:
这个不难的,就算没有学过数字逻辑,也可以在一星期中搞定它的。

抽空看看书吧,不要这么没有骨气。

网友:
楼主不要跪了,回去看书吧。
再跪也没有用的。

如果你觉得看书也没有意思的话,就回去种田吧。

都是些什么学生!!!
拿着父母的钱来这里干啥呢。

就算给了你这个程序,那么对于3位的计数器呢,你不先学好理论你能够融会贯通吗?

网友:
呜呜   不是我不看书啊  实在是不懂  数字逻辑没学好  看书也不懂  简单的倒是懂  可惜人家不用  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教一下了  还有编程方面的

网友:
有没有人用QUARTUS 2 编VHDL的? 给个计数器实例看下 一般我只要看遍就可以搞懂 老师的资料上周重装时忘记抢救出来了T T
7段译码的代码我老师给我看过 貌似么看起来很容易的样子- -

网友:
人肉搜索~

网友:
...
..
.

begin
  if (rst = '1') then
    bin_counter <= (others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bin_counter >= "11") then
      bin_counter <= (others => '0');
    else
      bin_counter <= bin_counter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led_out <= "XXXXXXX" when bin_counter <= "00" else
        <= "XXXXXXX" when bin_counter <= "01" else
        <= "XXXXXXX" when bin_counter <= "10" else
        <= "XXXXXXX" when bin_counter <= "11" else
        <= "XXXXXXX";

网友:
un

看成计数了

网友:
很简单啊。随便下一本VHDL的书上都有,自己看看书吧!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