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下建立工程的问题

楼主(2007-07-26):
vs2005 下建立工程的问题
小弟是新手,在用vs2005 建立工程时c#下有WINCE 50 和POCKET2003两种选项,在VC++下又有一个智能设备选项,我想问一下他们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另外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在我的程序中访问数据库,不知PDA上可以用些什么数据库啊?
数据库
工程
程序

网友A:
WINCE 50 和POCKET2003都是智能设备,PDA可以用sqlce

网友B:
WINCE 50 --- 对应Windows Mobile 5.0
WINCE 40 --- 对应POCKET2003
所以,Mobie设备和别的设备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PDA上可以用SQL CE20/30, Access, SQL lite, 甚至可以用文件格式的数据文件。

网友C:
c#下 是在 dot net Framework(所谓的托管代码)下编程
在VC++下 是可以用MFC 或 win32 api来做项目。
如果你更熟悉C#就选那种,这种方法编程的效率相对更高,但程序的运行效果要慢
如果熟悉MFC 就选VC++下的MFC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 如果熟悉windows(win32 api) 就选择 VC++下的win32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
win32的方法开发程序速度慢些,但程序速度快,
这些在编译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不知道是否说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