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窗口为何不能同时Create两个自定义Button?

楼主(2007-04-04):
在同一个窗口为何不能同时Create两个自定义Button?
我在自己定义的窗口中想放置两个自定义的按钮元件,分别起链接的作用
即btn1链接到第二个窗口,btn2链接到第三个窗口
但是单独显示btn1的时候成功
单独显示btn2的时候也没有问题
但是两个同时显示的时候不行,我调试了一下,第一个btn的Create没有问题
到第二个btn的Create时就程序出错 。为什么啊?难道一个页面不允许两个CButton类的Create吗?
问题
Create
程序

网友A:
肯定是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有EVC4下,偶的界面上有十几个自绘制的Button,都没有问题的。不过偶用的不是CButton类,而是API。

网友B:
用CreateWindow ( TEXT("button"),....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问题有时候和API有关,正常情况应该没问题.

网友D:
问题已解决
是我自己的错,谢谢楼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