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on pxa270,pcmcia移除問題

楼主:
一塊修改過的board pxa270把pcmcia的功能拿掉了
,那在bsp要如何刪掉該組件,直接刪除好像沒用,會編譯錯誤
在memmap.inc有如下

      EXPORT        OEMAddressTable[DATA]
    ;
    ; OEM memory map for Bulverde on Mainstone
    ;

OEMAddressTable
    ;;;-----------------------------------------------------------------------------------
    ;;; Virtual(cached)                     Phys Addr                           #MB
    ;;;-----------------------------------------------------------------------------------

    ; Bulverde-Specific Mappings (common for all boards)

    DCD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BOOT_FLASH_BASE_PHYSICAL,           64    ; (8000 0000, 0000 0000) nCS0: BOOT ROM
    DCD PERIF_BASE_C_VIRTUAL,               PERIF_BASE_PHYSICAL,                32    ; (8400 0000, 4000 0000) Mem-Mapped Registers (perifs)
    DCD PCMCIA_S1_CMN_C_VIRTUAL,            PCMCIA_S1_CMN_PHYSICAL,             14    ; (8600 0000, 3C00 0000) PCMCIA S1 COMMON MEM Space
    DCD PCMCIA_S1_ATTR_C_VIRTUAL,           PCMCIA_S1_ATTR_PHYSICAL,            1     ; (86E0 0000, 3800 0000) PCMCIA S1 ATTRIBUTE MEM Space
    DCD PCMCIA_S1_IO_C_VIRTUAL,             PCMCIA_S1_IO_PHYSICAL,              1     ; (86F0 0000, 3000 0000) PCMCIA S1 I/O Space
    DCD PCMCIA_S0_CMN_C_VIRTUAL,            PCMCIA_S0_CMN_PHYSICAL,             14    ; (8700 0000, 2C00 0000) PCMCIA S0 COMMON MEM Space
    DCD PCMCIA_S0_ATTR_C_VIRTUAL,           PCMCIA_S0_ATTR_PHYSICAL,            1     ; (87E0 0000, 2800 0000) PCMCIA S0 ATTRIBUTE MEM Space
    DCD PCMCIA_S0_IO_C_VIRTUAL,             PCMCIA_S0_IO_PHYSICAL,              1     ; (87F0 0000, 2000 0000) PCMCIA S0 I/O Space
    DCD MARATHON_VLIO_BASE_C_VIRTUAL,       MARATHON_VLIO_BASE_PHYSICAL,        64    ; (8800 0000, 0400 0000) Marathon VLIO Peripheral Interface
    DCD MARATHON_SRAM_BASE_C_VIRTUAL,       MARATHON_SRAM_BASE_PHYSICAL,        64    ; (8C00 0000, 0800 0000) Marathon SRAM Peripheral Interface
    DCD SDRAM_BASE_C_VIRTUAL,               SDRAM_BASE_PHYSICAL,                64    ; (9000 0000, A000 0000) everything SDRAM-related (eboot RAM, eboot RAMIMG, nk RAM, nk RAMIMAGE, nk MEMDEFS, ethdbg buffs)
    IF  :DEF: MEM128M
    DCD (SDRAM_BASE_C_VIRTUAL+0x4000000),   (SDRAM_BASE_PHYSICAL+0x4000000),    64    ; (9400 0000, A400 0000) everything SDRAM-related (eboot RAM, eboot RAMIMG, nk RAM, nk RAMIMAGE, nk MEMDEFS, ethdbg buffs)
    ENDIF
    DCD IM_STORAGE_BASE_C_VIRTUAL,          IM_STORAGE_BASE_PHYSICAL,           1     ; (9E00 0000, 5C00 0000) Internal Memory-Storage
    DCD IM_CONTROL_BASE_C_VIRTUAL,          IM_CONTROL_BASE_PHYSICAL,           1     ; (9E10 0000, 5800 0000) Internal Memory-Control
    DCD USBH_BASE_C_VIRTUAL,                USBH_BASE_PHYSICAL,                 1     ; (9E20 0000, 4C00 0000) USB Host
    DCD MEMC_BASE_C_VIRTUAL,                MEMC_BASE_PHYSICAL,                 1     ; (9E30 0000, 4800 0000) Memory Controller
    DCD LCD_BASE_C_VIRTUAL,                 LCD_BASE_PHYSICAL,                  1     ; (9E40 0000, 4400 0000) LCDC
    DCD ZBANK_BASE_C_VIRTUAL,               ZBANK_BASE_PHYSICAL,                1     ; (9E50 0000, E000 0000) Zero-Bank (in RSVD slot)- No Phy Mem needed to back up
    DCD INDICATOR_LIGHT_BASE_C_VIRTUAL,     INDICATOR_LIGHT_BASE_PHYSICAL,      1     ; (9E60 0000, 1400 0000) nCS5: Indicator Light
    DCD ETHERNET_BASE_C_VIRTUAL,            ETHERNET_BASE_PHYSICAL,             1     ; (9E70 0000, 1000 0000) nCS4: Ethernet Controller
    DCD SEGMENT7_BASE_C_VIRTUAL,            SEGMENT7_BASE_PHYSICAL,             1     ; (9E80 0000, 1200 0000) nCS4: Segment7 Controller
    DCD CMRA_BASE_C_VIRTUAL,                CMRA_BASE_PHYSICAL,                 1     ; (9EC0 0000, 5000 0000) Camera Peripheral Interface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 ------------------------------------------------------------------
需要修改pcmcia的部份嗎
thx

网友:
如果想把BSP中的某个driver去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修改注册表platform.reg,
将该driver对应的项删掉就可以了!
例如,删掉[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CC_MAINSTONEII0]和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CC_MAINSTONEII1]相关项,就可以不加载MAINSTONEIII BSP中PC Card driver!

-Daniel.Dong

网友:
我執行到usb初始結束就不動了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924fb000, extension: 00002000, length: 01503000
Sp=ffffc7cc
InitializeJit

                         [dm9: Tries to map io space with 0
[dm9: The mapped address is BE700000
[dm9: Chip signature is 0A469000

                          BPC Modified File: uhcddrv.cpp.
Modified File: ohcd.c.
HcdPdd_Init: Checking SW18 - controls OHCI loading.
OhcdPddInitializeAddresses: v_pDCCLKReg:      001e0000 = a5300000.
OhcdPddInitializeAddresses: v_pDCGPIOReg:     001f0000 = a4e00000.
OhcdPddInitializeAddresses: v_pOHCIDMABuffer: 00210000 = b3cfd000.
OhcdPddInitializeAddresses: v_pDCUSBOHCIReg:      00200000 = be200000.
InitPddInterrupts RhPortStatus: 0x0.
OHCI_Reset: Resetting Bulverde OHCI.
OHCI_Reset: done.

网友:
我是用wince 4.2的,在common.reg也有一堆pcmcia,也要把它註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