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cket pc 模拟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07-04-10):
关于pocket pc 模拟器关闭的问题
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把一个智能应用程序部署在模拟器上。当程序运行的时候每次我点那个右上角的小叉。还不能关闭该应用程序。还要到内存中把正在运行的程序终止掉。这样特别麻烦!可不可以在哪里控制一下。每次让它那个叉 。该整个应用程序都停掉啊。因为这样调试起来特别麻烦,希望高人指教!!!!!!
应用程序
模拟器
智能

网友A:
关注!!!
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我晓得。以前做的时候碰到。我想一下阿。

网友C:
给主form的deactivate添加一个事件,然后添加Application.Exit()方法。
//记得以前是关闭事件里添加exit方法,刚才试了下又不行了。糊涂了。

网友D:
那个窗口上的叉本来就是设计为最小化的功能
你可以把主Form的MinimizeBox属性设置为False,这样叉就变成了OK按钮,按下OK确实是结束进程。
留着叉但要关闭的话似乎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