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模拟器使用问题

楼主:
我和我们同学两台电脑,装的是EVC4.2,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用EVC自带的模拟器,可在我的电脑上就不行,一开机就出现以下这个提示:
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 会造成windows不稳定。Windows 史这些驱动程序无法加载。
在Evc中如果用模拟器就会出现以下这个提示:
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 .

请问各位大侠改怎么改了,小女子先谢谢了哈

网友:
修改BOOT.ini文件。
估计你现有的为
/noexecute=optin.
改成
/execute=optin
重启机器即可。

网友:
一楼的正解

网友:
我找到了BOOT.ini 文件 里面没有noexecute=optin了 只有一个E 我把/execute=optin
加入了 可还是不对了  请问各位大侠在帮小女子想想了  我要用模拟器调程序了 都把EVC重新卸了 在装了一次了 还是不对了    哭哟
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optin /fastdetect

还是没找到吗

网友:
就按照楼上的说法来再试一下,前边我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的

网友:
把你的Boot.ini中内容贴出来给大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谓的重装EVC是吃苦不讨好的。^_^

网友:
改好了 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
怎么给你们分了 我想结帖了哈

网友:
顶啊
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解决中,我用的EVC4.0,修改BOOT。INI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呢,也重装了EVC4.0带的SDK也
还有问题啊,重启下先!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