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系统时钟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
请教:
系统时钟 ,指令周期,时钟周期,外部晶振,内部晶振

这几个东西,很久了,还是没有弄懂,
请各位大哥帮帮我。

问题1:
系统时钟 是什么意思?
他是由外部晶振来决定的吗?

我的芯片的 MIPS 为 48 ,这个 MIPS 和系统时钟有关系吗?

问题2:
指令周期 是什么意思?
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是由外部晶振决定的,还是 芯片自己本身决定的?
我的芯片的 MIPS 为 48 ,这个 MIPS 和指令周期有关系吗?

问题3:
时钟周期 是什么意思?
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是由外部晶振决定的,还是 芯片自己本身决定的?
我的芯片的 MIPS 为 48 ,这个 MIPS 和时钟周期有关系吗?

问题4:
到底我的系统是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是不是在把 hex 烧写到芯片时有选项可以选择的?

问题5:
倍频,是不是只有使用内部晶振才有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
系统时钟 是什么意思?
记得我们学数字电路的时候有一个时钟源吗,其实本质上,单片机的时钟就是它.用来给逻辑电路
触发基准的..

他是由外部晶振来决定的吗?
它是由晶体决定的,但是外部还是集成的具体看不同的芯片

我的芯片的 MIPS 为 48 ,这个 MIPS 和系统时钟有关系吗?
MIPS是百万条指令每秒.指在系统正常/默认情况下一秒钟可以执行的指令数.
它与系统时钟有关系,如果是单指令周期的(也就是晶体一个振荡周期它就执行一条指令)那它就和系统时钟,如果经过分频处理啥的,那就相应的计算.

网友:
时钟周期 是什么意思?
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体系结构以及芯片架构设计决定

到底我的系统是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由你的应用决定:当然,如果你没有外部晶体,那当然只能用内部的了,反之亦然
还有一个就是功耗,一般速度越慢功耗越低,所以在一些低功耗的场合,就得相应的切换工作的晶体源

是不是在把 hex 烧写到芯片时有选项可以选择的?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方式,有的可以更改寄存器,有的可以在下载的选项里进行设定,等等

网友:
倍频,是不是只有使用内部晶振才有这个功能?

不是,它是一种电路技术,它能从接入相应的频率后,产生一定倍数的频率输出
像通信上,上G级的载波频率,一般的晶体跟本跑不上,这个时候就得有它们了

同时给CPU提供的工作频率也是
你听说过超频吗?

它超的就两个:工作主频,另一个就是倍频
呵呵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大哥,
还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问题1:
我在上书上看到:
振荡周期:指振荡源的周期
时钟周期:为振荡周期的两倍=振荡周期P1+振荡周期P2
机器周期:含 6 个时钟周期
指令周期:完成一条指令的全部时间

假设我用我 外部晶振 为 12MHZ
那么振荡周期为 1/12000 秒 ,是吗?
那么时钟周期为 2/12000 秒, 是吗?

问题2:
指令周期和晶振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也就是说程序执行的快和慢是和晶振的大小没有关系的,是吗?
只和 芯片本身的 MIPS 有关,是吗?

问题3:
PLL 是什么意思?
一位大哥时钟周期和 PLL 的设置有关

问题4:
一位大哥说
时钟周期=一个有效的机器周期

可是书上写着  机器周期:含 6 个时钟周期
到底谁对啊?

问题5:
大哥能看懂这段代码吗?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Oscillator_Init()
{
        int i;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XCN    = 0x66;
    for (i = 0; i < 3000; i++);  //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 ((OSCXCN & 0x80) == 0);
    PLL0CN    = 0x04;
    CCH0CN    &= ~0x20;
    SFRPAGE   = LEGACY_PAGE;
    FLSCL     = 0x90;
    SFRPAGE   = CONFIG_PAGE;
    CCH0CN    |= 0x20;
    PLL0CN    |= 0x01;
    PLL0DIV   = 0x02;
    PLL0FLT   = 0x2F;
    PLL0MUL   = 0x09;
    for (i = 0; i < 15; i++);  // Wait 5us for initialization
    PLL0CN    |= 0x02;
    while ((PLL0CN & 0x10) == 0);
    CLKSEL    = 0x02;
    OSCICN    = 0x00;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