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_SendByte('\r')

楼主(2007-06-19):
UART_SendByte('\r')
最近在看一段操作2410的UART的代码,有一些疑问,请各位大侠指教。
void UART_SendStr(char const *str)
{
whlie(*str!='\0')
{
if(*str=='\n') UART_SendByte('\r');//为什么碰到回车符时,发送'\r'???
UART_SendByte(*str++);
}
}
int main(void)
{
int i;
for(i=0;i<10;i++)
{
UART_SendStr("Hello World!\n");//此时真正发送的应该是Hello World!\rHello World!\rHello World!\r...?
while(1)
{
g_getch = UART_GetKey();
if(g_getch==0x0D)//由于碰到\n时,实际发送的都是\r,所以我认为实际g_getch不可能等于0x0D?
{
UART_SendByte('\r');//??
UART_SendByte('\n');//??
}
else
{
UART_SendByte(g_getch);
}
}
...
void

网友A:
void UART_SendStr(char const *str)
{
whlie(*str!='\0')
{
if(*str=='\n') UART_SendByte('\r');//为什么碰到回车符时,发送'\r'???
UART_SendByte(*str++);
}
}
//因为在WIN下.'\n'表示回车,换行两个意思,而在别的系统下,它只表示回车,最后得给它来个换行,也就是:'\r'

网友B:
UART_SendStr("Hello World!\n");//此时真正发送的应该是Hello World!\n\r

网友C:
if(g_getch==0x0D)//由于碰到\n时,实际发送的都是\r,所以我认为实际g_getch不可能等于0x0D?
LZ帅哥你看清楚:
if(*str=='\n') UART_SendByte('\r');//为什么碰到回车符时,发送'\r'???
UART_SendByte(*str++);
如果是回车,就先发一个回车,换行的\n也发出去,它们是插入的关系,不是替换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