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wince设备调用web services(高手请进)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wince上的程序,要求与数据库实时传输数据,于是小弟就采用了部署web service中间层的做法。现在在模拟器上程序运行良好,但是当部署到真机上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web service返回一个DataSet的时候出现异常信息为“无效的type属性”FormatException。,但是如果返回值仅仅是一个string 类的字符串的话就正常了。
小弟甚是不解,不就是模拟器是x86的cpu,而真机是xscal的cpu但是指令集也是ARMV4T的指令集阿。不知道为什么?
代码如下:
myds =mydb.ExecuteSql4Ds ("select sm,dj,id from t_kcsm where isbn='"+txt_isbn.Text .Trim ()+"'");
执行到此就会出现异常。
myds是小弟创建的数据集,mydb是web service对象,传递sql语句返回相应的数据集。
各位大哥帮忙啊,难道说是编码问题还是什么啊?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程序启动的时候加载配置文件会出现错误,我查到可以这样取得当前路径,在模拟器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到真机上就会出现io异常。代码:
string app = System.Reflection.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Name().CodeBase;
string path = System.IO.Path.GetDirectoryName(app);
XmlDocument xmldoc =new XmlDocument();
xmldoc.Load (path+"\config.txt");
不知道为什么?不明白。
请各位大侠帮忙啊,我的真机是symbol mc 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