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 P/Invoke RAPI.DLL

楼主(2007-07-02):
找不到 P/Invoke RAPI.DLL
我写的关于RAPI的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真真运行的时候却提示:找不到 P/Invoke RAPI.DLL。
而已经把我的主机上的C:\Windows\System32\rapi.dll 放到Windows Moible的\Windows 下和当前程序运行的路径下。
头疼中!!! 请各位高手出手!
头疼
真真
windows
程序

网友A:
楼主把Windows平台的文件放到移动设备中了,晕!
为什么不把与移动设备平台相符的针对移动设备的文件复制过去呢?

网友B:
最好是定制平台时,将RAPI加进去。这个复制不一定能用的!

网友C:
楼上的什么意思?
如果是COM组件,或.NET component这样是通用的。
楼上的能进一步明确一下吗?

网友D:
通用?CPU都不一样,也能通用吗?

网友E:
编译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运行的时候,就是提示:找不到 P/Invoke RAPI.DLL
怎么回事?

网友F:
楼主编译,又不用编译这些东西的。
当然不会出错误的。

网友G:
那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H:
好像跟我说的那个不太一样吧??

网友I:
RAPI.dll 是在桌面端运行的。
PDA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