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在计算机的WINDOWS端怎么开发,用C#的,指点一下

楼主(2007-05-07):
红外线在计算机的WINDOWS端怎么开发,用C#的,指点一下
红外线在计算机的WINDOWS端怎么开发,用C#的,指点一下
计算机
红外线
开发

网友A:
当普通串口 开发

网友B:
我装的接收器没有模拟成串口

网友C:
高手发个话啊

网友D:
不会吧
一般都是串口的啊
什么型号的??

网友E:
USB口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