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将COM1调试功能禁用,将它改为普通串口
zxcvzxcv
zxcvzxcv

网友A(2007-11-16):
如何将COM1调试功能禁用,将它改为普通串口
如题!
如何

网友B:
驱动改下才行

网友C:
修改什么地方?

网友D:
调试口没在系统中注册,你要把它注册上,一般交换的话比较麻烦,不如直接把调试口替换一个可用的COM

网友E:
我的做法是在kernel下面的oal目录下面的init.c里面OEMInitDebugSerial函数里面初始化serial的函数去掉,然后在platform.reg里面有关serial的注册表的都设置好,就可以了(我用的mainstoneiii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