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vxworks下webserver的兄弟们请进!

楼主:
 敝人最近正在做一个vxworks下的webserver!以前重来没有接触过webserver方面的东西!昨天在网上溜达了一天!在vxworks 下就两种:1、利用自带组件(敝人没有找到网上介绍的network protocols-> network applications下选择http server即可>)2、利用Goahead webserver移植(这是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虽然存在BUG,但作为初学者很有学习价值);
从网上下载到了Goahead webserver2.18版本的,
按:
(1)  建立基于bsp 的downloadable 工程, 名称为 goaheadweb 。
(2)  将下列下载的源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balloc.c
base64.c
default.c
ejlex.c
ejparse.c
emfdb.c
form.c
h.c
handler.c
md5c.c
mime.c
misc.c
page.c
ringq.c
rom.c
security.c
sock.c
sockGen.c
sym.c
uemf.c
um.c
umui.c
url.c
value.c
webrom.c
webs.c
asp.c
websuemf.c
cgi.c
/vxworks/main.c
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才知道这个源文件中少了几个文件分别是:
dependency generation fail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emf\emfIntern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j\ejIntrn.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asic\basi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mf\emf.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asic\basicIntern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不懂,帮顶,蹭点分

网友:
-DWEBS -DUEMF -DOS="VXWORKS" -DVXWORKS

将上述的编译参数,加入该项目的编译选项中即可

好像还有一个trace函数没有出处,自己写个空函数放里面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的,编译时, 应该要加入操作系统信息.

网友: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在实验过程中。不过试过将编译参数加入到makefile中,不过用tornado2.2编译之后,makefile的内容又重新生成了改动之前的内容,具体在Tornado中如何修改,请指教。

网友:
我把我在vxworks6.x上的移植笔记给你,希望对你有用!

1.在workbench建一个download kernel mdoule progject,build tool 可以选择linker或者librarian;
2.将文件导入,不要导入文件如下:
websSSL.c
websSSL.h
webcomp.c
/vxworks/vxcgitst.c
/web/cgi-bin/cgitest.c
3.在project的properties对话框中的build macros tab中的CC_ARCH_SPEC中加入-DWEBS -DUEMF -DVXWORKS -DOS=VXWORKS,如下两个宏可选
-DUSER_MANAGEMENT_SUPPORT
-DDIGEST_ACCESS_SUPPORT
4.此时可以build成功。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