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定制wince系统黑屏

楼主:
本人初学wince编程,想用Platform Builder搭建一个平台,于是照着一篇文章的介绍一步一步的做下来,到最后仿真器终端出现了,可是却没有图形界面,窗口上方有Emulator和Help的菜单,下来就是一片黑屏了。请高手指教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再哪?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Release版,记得以前好像是在DEBUG版时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选择了kitl了吧。到setting里面把kitl的选项去掉。

网友:
多谢楼上的两位,不过我将kitl去掉后,还是黑屏,(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我用的是PB4.2,环境变量设置为IMGRAM32=1,IMGRAM64的设置不了,IMGRAM128=1则编译出错,
后来在setting中选择enable images larger than 32正常,(环境变量没设)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还是没有解决,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用的是pb5.0

网友:
enable images larger than 32,一定要设定这个。

网友:
环境变量可以设成IMGRAM64=1吧,到setting改一下

网友:
你可以到这个上面去瞧瞧(就能解决了)。
http://dev.eeworld.net/author/Tycool/146c435545fc4760977005824059655e.html

网友:
我用的5。0的,选择BSP为 Emulator:x86,其他选什么没关系,然后settings里去掉Enable KTIL 就可以在模拟器里跑了!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 MB当然要选择了!

网友:
引用楼主 yao1233 的回复:
本人初学wince编程,想用Platform ? Builder搭建一个平台,于是照着一篇文章的介绍一步一步的做下来,到最后仿真器终端出现了,可是却没有图形界面,窗口上方有Emulator和Help的菜单,下来就是一片黑屏了。请高手指教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再哪?

bsp要选Emulator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