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231怎么用啊?

楼主:
最好有引脚描述

网友:
/******************************************************
* 名称: void SendData_W(uchar cmd,uchar datah,uchar datal)
* 说明: 1024位数字电位器 AD5231写入数据
* 功能: 往AD5231写入一条指令以及对应的参数
* 调用:
* 输入: 指令名称 cmd
        参数高位 datah
  参数低位 datal
* 返回值: 无
****************************************************/
void SendData_W(uchar cmd,uchar datah,uchar datal)
{
   uchar i,d;
   CS5231L;          //ad5231片选
   D_SCLKL;
   asm("nop");
   d=cmd;
   for(i=0;i<8;i++)
   {
   if((d&(1<<(7-i))))
      WDATAH;
   else
   WDATAL;
      D_SCLKH;
      D_SCLKL;
   }
   d=datah;
     for(i=0;i<8;i++)
   {
   if((d&(1<<(7-i))))
      WDATAH;
   else
   WDATAL;
      D_SCLKH;
      D_SCLKL;
   }
   d=datal;
     for(i=0;i<8;i++)
   {
   if((d&(1<<(7-i))))
      WDATAH;
   else
   WDATAL;
      D_SCLKH;
      D_SCLKL;
   }
   CS5231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