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启动的问题 地址问题??

楼主:
看看我的调试信息::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9
  String: ''
  dwImageType: 0x6
  dwTtlSectors: 0xDA64
  dwLoadAddress: 0x8C200000
  dwJumpAddress: 0x8C205C58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320
  sgList[0].dwLength: 0xDA64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8C2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1
UDID: 00:00:00:00:00:00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5C58h
+ToPhysicalAddr:0x8C205C58
-ToPhysicalAddr:0x30205C58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5C58h

这一句中的地址 在哪里改::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5C58h

我现在想把wince 自带BSP 移植, 求助!!

网友: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5C58h
+ToPhysicalAddr:0x8C205C58
-ToPhysicalAddr:0x30205C58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5C58h

从你的地址来看, 下载地址是:0x30200000   对应虚拟地址是0x8c200000
你可以从这个地址跳转,一般情况下 nb0文件第一个指令是跳转到0x1000 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一般是一些中断向量, 你也可以让你的代码直接跳向你需要的 0x30205C58h  也许这里对应了一个你的 myMain() 而不是一般的入口函数, 这些函数地址,你可以再你的 eboot.map  或者nk.map  等 *.map文件中找到  可以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