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下如何添加对USB蓝牙设备的支持

楼主:
我有个USB的蓝牙设备,要在wince下使用。在Platform Builder里选择了:
Bluetooth HID Device Support
-Bluetooth HID - keyboard
-Bluetooth HID - Mouse
Bluetooth Profiles Support
-Bluetooth DUN Gateway
-Bluetooth HS/HF and Audio Gateway Serivce
-Bluetooth LAP and Configuration Utility
Bluetooth Protocol Stack with Transport Driver
-Bluetooth stack with integrated USB Driver
-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
(如果选了Bluetooth PAN会Sysgen不通过)。
下到开发板上后插上USB的蓝牙设备没有反应,控制面板里的Bluetooth设备属性扫描设备提示“Bluetooth硬件错误10050(控制器不存在)”。是不是wince下不能直接用USB的蓝牙设备,还必须自己实现一些驱动?如果是的话要实现那些驱动?
还有我用eVC移植了pc上写的蓝牙应用程序编译的时候报错缺少Bthsdpdef.h文件,请问在生成SDK的时候要包含哪些Catalog才能把这个文件打包到SDK里。谢谢!

网友A:
楼主开发板上用的蓝牙设备的IC是什么?驱动是要自己做的,PB下只是一些Profile

网友:
多谢91program的提示。
我买的是市面普通的usb蓝牙适配器,它用的是CSR bluecore04-Ext芯片。假如要写驱动的话是不是要这个芯片的一些开发文档呢?还有就是这个驱动是那个层的?HCI?

网友:
如果是在CEPC类似的设备上,只需要Bluetooth stack with integrated USB Driver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6/11/19/1396754.aspx

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使用USB蓝牙

网友B:
我把bluetooth组件都加进去了,可以使用啊

网友:
  用接口调用,蓝牙组件。

网友:
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WINCE下,Platform   Builder中的添加的组件配置跟一楼相同,编译后在控制面板中双击Bluetooth设备属性没有反应,不知是不是还需要添加其他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bluetooth组件都加进去了,可以使用啊

?真的?那应用我们应该怎么写?

网友:
如果选了Bluetooth   PAN会Sysgen不通过
为什么?我也是啊~~

网友:
肯定哪里有问题 建议仔细分析 这样你又会进一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发板上用的蓝牙设备的IC是什么?驱动是要自己做的,PB下只是一些Profile

CE提供Profile只是蓝牙协议栈的一些功能的实现,你用USB的蓝牙设备,要正确加载设备的CE驱动才能跟系统交互

网友:
如果是USB HID蓝牙驱动的话,那么USB 蓝牙设备驱动就不需要开发了。但是不是HID驱动的话,需要基于USB总线开发蓝牙设备驱动。

网友:
问题应该在驱动这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