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PRS开发的问题,请教下各位高手

楼主(2007-06-13):
有关GPRS开发的问题,请教下各位高手
将手机里的图片通过GPRS传回PC端,请教下怎么做?是在手机端和PC端都得写程序吧?
手机端写程序有什么要注意的?
还有,程序中如何调用手机的摄像功能?
谢谢了,本人新手.
图片
开发
程序
如何
摄像

网友A:
程序中如何调用手机的摄像功能?
只能找出系统提供的相关的API,如果没有相关的文档的话,那基本不可能,我一个做手机开发的朋友说的

网友B:
针对不同平台要做不同方案,没有通用的方案

网友C:
主要是你传输的平台就是用手机吗?另外接收端就是用PC吗?
这个首先要确定清楚的!

网友D(2008-04-30):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E: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F: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