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过滤驱动程序

楼主(2007-09-11):
关于PCI过滤驱动程序
希望读写PCI桥芯片上某个GPIO管脚,请问:
1)需要通过0x0cf8,0x0cfc访问寄存器,从而达到控制GPIO管脚吗?
2)中断服务例程ISR怎么写?
能给些建议或意见么?
希望
芯片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问题在于pci芯片是否把GPIO的控制映射到它的PCI配置空间,因为cf8/cfc只是用来访问PCI配置空间的

网友B(2007-11-17):
桥是PCI转PCI-Express, 在这方面做过么?

网友:
HalGetBusData为关键词,搜搜~~~

网友C:
footway 说的对,另外编写isr的话,你在搜搜IoConnect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