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万利的medwin 3没有C编译器,谁能给我一个C编译器?或谁推荐一个C51的C编译器工具,能用万利仿真器仿真

楼主:
我用了万利的medwin 3没有C编译器,谁能给我一个C编译器?或谁推荐一个C51的C编译器工具,能用万利仿真器仿真

网友:
邮箱georgegccn@yahoo.com.cn

网友:
仿真器得知道它自身的接口了,得IDE支持才可以,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只能祝LZ好运...

网友:
Keil C51编译器就可以啊!

网友:
Keil C51,V808。

网友:
首先要安装KEIL C51

然后在万利用进行设置。

设置——设置编译工具——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