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存储器芯片中设置片选输入端

楼主:
RT,在线等答案

网友:
因为要处理多片级连的时候的问题

网友:
作为外扩,确定地址。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存贮器的地址线条数是由它自己的容量大小决定的,
比如1k的存贮器,地址线10根就够了,2k的存贮器就是11根地址线
cpu的地址线和这个数据并不一定相等,一般来说是大于它的
假设一个16根地址线的cpu,一共可以寻址64k存贮器
接一个1k的存贮器到这个cpu上
一般的接法就是低10根地址线接存贮器的10根地址线
高6根地址线用译码器再接到存贮器的片选
这样高6根为某固定值时cpu自动操作这个存贮器
比如高6根为101101时选中这个存贮器,那这个存贮器的地址范围就是
101101 0000000000到
101101 ffffffffff
用这样的方法就把大的地址空间和相对小的存贮器对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