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ucosii的中断初始化问题

楼主:
 我以前用ucosii在s3c44b0上面做的程序,一直运行正常。很来又做了一个不带ucosii的支持外部中断2的程序,使用ISR,工作也正常,但将这个程序写到原

先带ucosII的程序上后,就每次开机就死机。不知道为什么。

我原先不带外部中断2的程序的初始化代码:

void targetInit(void)
{
//配置Cache
    rSYSCFG = SYSCFG_8KB ;   //使用8K字节的指令缓存
rNCACHBE0=((unsigned int)(0x0c000000>>12)<<16)|(0x02000000>>12);
ChangePllValue(70, 3, 1 ); //设置CPU频率为78M
Port_Init();     //初始化端口
    Timer_Init();       //T5为系统时钟
    /*打开IRQ中断*/
    rINTCON = 0x01;
    rINTMSK = ~( (~rINTMSK) | BIT_GLOBAL );   //开全局中断
//    Timer_Init();      //T5为系统时钟
}

后写的不带ucosii的程序的初始化代码:

void EINT_Init(void)
rINTMSK = 0x7ffffff;   // All interrupt is masked.
pISR_EINT2 = (unsigned)Expcom_Interrupt ;
rINTCON = 0x5 ;      //无向量中断模式
rINTMOD = 0x0 ;      //All=IRQ mode
rPCONG = rPCONG | ( 0x30 );  //2
rPUPG = rPUPG & (~(0xf0<<4)) ;  //pull up resister is enable
rEXTINT = rEXTINT & (0x3333f3ff);
rINTMSK = ~( BIT_GLOBAL | BIT_EINT2 ) ;  //start INT
希望大家帮我一个答案。

网友:
顶上去,寻找答案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很明确。
你的targetInit设置了向量中断,
EINT_Init又取消了这个设置,转而无向量中断模式
我怀疑你的处理地址没有指向正确的函数,从而导致,程序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