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中数据丢失

楼主:
我建立了一个全局变量,主程序和中断都用到了该变量,中断这后对该全局变量进行赋值,但是出了中断之后该变量又变成中断前的值了,好像是中断完成后,堆栈中的数据又将变量还原了,如果要让主程序得到的变量值是中断之后的值,该变量怎么声明???

网友:
如果是全局变量,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数据丢失问题吧,我调试中全局变量没有数据丢失,会不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呢?
另外中断子函数和一般子函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要返回一个参数,设个变量return一个就行了,如果要返回多个参数可以返回指向数组或结构的指针。

网友:
试试给全局变量加上volatile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最坏的结果~

PC指针溢出

网友:
堆栈中的数据又将变量还原了,

单片机里这个应该不存在,栈的这个问题...

网友:
全局变量问题,会存在多处修改,有时候并不是你的中断没修改,或是改了被别的你没注意的东西再改回来!!!

网友:
没必要加volidate,要么是你其它什么地方改过了,或是设置你的SP,看看是不是它溢出

网友:
还有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主的和中断中时间有冲突~!~条件没设好!~

网友:
全局中断不需要返回。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是否跳出中断以后有一个赋初始值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