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单片机初学者,定时器/计数器中断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定时器中断问题不太明白!
不知道我问的对不对!
1,假如说一个程序有3条语句,分别为1,2,3。是不是一个机器周期执行一条语句?

2,如果是外部中断的话,假如在执行到语句1时,有中断指令,就先执行中断指令,然后再回来执行语句2?

3,如果是定时器/计数器中断,是不是在启动TR=1时程序就开始在后台进行+1的操作了,与此同时程序在同步进行?如果是的话,以定时器为例,我想在执行完语句1后延时再执行语句2,但是按照定时器的+1运算和程序语句执行是同步的,要是在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还没到时,程序已经运行到语句2了怎么办?  主要就是想问问这里有关时间差的问题。

我是初学者,问题比较幼稚,可能有些地方问的不对,请包含!谢谢大家!
我的QQ:530883031    急切希望有人和我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
1 应该是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多少个机器周期吧?晶振频率已经知道,那么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就可以算了,然后一条指令的时间也可以算了.

2 对的,那就是中断(中断的时候记得保护现场 - -)

3 中断溢出有标志的嘛, 可以这么理解,计数器在后台运行,和主程序无关,然后计数器记满溢出之后会置相应的溢出标志,这个时候主程序跑到什么地方无关的,因为溢出的时候会发生中断,将你想要的操作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做了就OK.

网友:
LS讲的有理
对2稍加补充:1个汇编语句一般为1~3个机器周期,中断必须在一个语句执行完后在执行,并不打断语句

网友:
我举个例子吧,简单些的。
void main()
{
   语句1;
   语句2;
   语句3;
}

void 定时器1() interrupt 3
{
  TH1=......
  TL1=......
}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机器周期是0.5秒,而且一个机器周期执行一条语句。
            定时器的延时时间是1秒。
            所以说当程序运行时,主程序和定时器在同时工作(定时器打开),主程序在
            语句1、2、3、1、2、3......的执行,我的目的是当执行完1时延时1秒再执
            行2,但是实际情况当定时器计数器记满溢出之后置相应的溢出标志时是1秒此
            时刚好主程序中执行完语句2,于是就在2结束后延时1秒了,没有达到我的目
            的。

网友:
怎么能这样说呢
机器周期和执行语句是根据汇编指令的机器周器来算的...
你这个是执行完1就执行2了...

网友:
// 把你的例子改一下,就差不多了。
bit time_expired = 0;
void main()
{
   语句1;
   while (!time_expired) ;   /* 直到标志被设置才会到下面 */
   time_expired = 0;
   语句2;
   语句3;
}

void 定时器1() interrupt 3
{
  TH1=......
  TL1=......
  if (已经达到了预定的时间) time_expired = 1;
}

网友:
// 对了,main() 应当是一个不终止的循环
void main()
{
   while (1)
   {
      语句1;
      while (!time_expired) ;   /* 直到标志被设置才会到下面 */
      time_expired = 0;
      语句2;
      语句3;
      ......
   }
}

网友:
void 定时器1() interrupt 3  /* 中文做标识符有问题的吧? */

/* 是否应换一个?象这样 */
void t1_isr() interrupt 3
....

网友:
是,我主要是为了看上去方便点。谢谢你!

网友:
如果你是初学者,这里需要提醒一点: 一条语句,并非一条指令,像if,for,switch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数都不一定相同的,一条指令周期与具体的CPU相关,所以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应该参照具体的CPU,而一条语句(C语句)的执行时间也是不同的.而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得具体参照Datasheet的相应寄存器.

网友:
3.可认为定时器为一个独立的硬件,设置好后就与主程序无关了

网友:
最简单办法你可以在执行完第一条语句后启动定时器,当它结束中断再进行第2条语句